[emWin] 请教液晶屏显示不正常,应该从哪几方面排查原因

楼主(2017-10-08):
今天再次移植了一次STemWin,用的是HAL库,SDRAM的已经做好了,可以大数据的测试。当按照教程移植到4.6.2节(如何验证 LTDC 的时序配置是否正确)。开始测试下时序,加入三行背景色设置,没有显示。
然后在主程序中加入以下程序,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GUI_Clear();
液晶屏显示如下图所示
如果改变背景色(GUI_SetBkColor(GUI_RED);),液晶屏的上半部分都是可以改变颜色的,颜色以下的部分依旧是这样。
不知道是为什么,参数和时序都是按照例程的,LTDC的15MHz时钟是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

网友:
因为你用的是HAL库,你的底层驱动接口函数实现应该没有采用教程中的,估计是这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HAL库,你的底层驱动接口函数实现应该没有采用教程中的,估计是这部分有问题。(2017-10-08 14:36)嬀/color]
大神不打算使用HAL固件库及stm32cubeMX软件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打算使用HAL固件库及stm32cubeMX软件配置吗

当前的V4,V5和V6板子不打算搞了,现在的例子弄得太多,差不多有1500个例子了,而且很多都是MDK和IAR两个版本,基本都快3000个例子,耗时一年基本也更新不完,所以直接放弃了,现在标准库配套的例子已经非常全面了,用不用HAL,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