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29裸机怎么截图

楼主(2017-10-08):
请教f429裸机怎么截图?

网友:
读取显存的数据,按照BMP的格式存储到SD卡里面即可,可以参考早期给V5版本弄的一个裸机截图代码,只是这里的截图数据是RA8875的显存。

/*
************************************************************************
*                          用于SD卡
************************************************************************
*/
uint8_t data[1024];
FRESULT result;
FIL file;
FIL FileSave; //专门用于图片的保存
FILINFO finfo;
DIR DirInf;
UINT bw;
FATFS fs;

/*
*********************************************************************************************************
*    函 数 名: DispBMP
*    功能说明: 每次读取512字节,然后显示,如果使用内存管理还是很好的,这里没使用。
*    形    参:S_xpos    BMP图片显示X轴
*              S_ypos    BMP图片显示Y轴
*             filename    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GUI_DrawBMP(uint8_t S_xpos,uint16_t S_ypos,TCHAR *filename)
{
    BITMAPINFO *pbmp;
    uint16_t  COLOR=0,tmp_color=0,countpix=0;
    uint8_t   color_byte,rgb=0;
    uint16_t  uiTemp,Xpos,Ypos;
    uint32_t  pointpos=0,count,DataSize;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读数据 */
    result = f_read(&file, data, 512,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pbmp=(BITMAPINFO*)data;
    count=pbmp->bmfHeader.bfOffBits;
    color_byte=pbmp->bmiHeader.biBitCount/8;
    DataSize=pbmp->bmiHeader.biWidth*pbmp->bmiHeader.biHeight*color_byte;

    if((pbmp->bmiHeader.biWidth*color_byte)%4)
        uiTemp=((pbmp->bmiHeader.biWidth*color_byte)/4+1)*4;
    else
        uiTemp=pbmp->bmiHeader.biWidth*color_byte;

     Xpos = S_xpos;
    Ypos = pbmp->bmiHeader.biHeight-1+S_ypos;

    RA8875_SetCursor(Xpos, Ypos);
    RA8875_REG = 0x02;

    while(1)
   {
     while(count<512)
     {
          if(color_byte==3)
            {
                switch (rgb)
                {
                    case 0:
                        tmp_color = data[count]>>3 ;
                        COLOR |= tmp_color;
                        break ;
                    case 1:
                        tmp_color = data[count]>>2 ;
                        tmp_color <<= 5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case 2 :
                        tmp_color = data[count]>>3 ;
                        tmp_color <<= 11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if(color_byte==2)
                {
                    switch(rgb)
                    {
                        case 0 :
                            COLOR=data[count]&0x1f;
                            tmp_color=data[count]>>5;
                            tmp_color<<=6;
                            COLOR|=tmp_color;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data[count];
                            tmp_color<<=9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if(color_byte==4)
                {
                    switch (rgb)
                        {
                            case 0 :
                                tmp_color=data[count];
                                COLOR|=tmp_color>>3;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data[count];
                                tmp_color>>=2;
                                COLOR|=tmp_color<<5;
                                break ;
                            case 2 :
                                tmp_color=data[count];
                                tmp_color>>=3;
                                COLOR|=tmp_color<<11;
                                break ;
                            case 3 :break ;
                        }
                    }
            rgb++;
            count++;
            if(rgb==color_byte)
            {
                RA8875_RAM = COLOR;
                COLOR=0x00;
                rgb=0;
            }
            countpix++;
            pointpos++;

            if(pointpos>=DataSize)
            {
                f_close(&file);
                return;
            }
            if(countpix>=uiTemp)
            {
                RA8875_SetCursor(S_xpos, --Ypos);
                RA8875_REG = 0x02;
                countpix=0;
            }
         }
          result = f_read(&file, data, 512,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count=0;
       }

}

/*
*********************************************************************************************************
*    函 数 名: GUI_Copy_ScreenRect()
*    功能说明: 屏幕截图,然后以bmp图片格式(为24位高真彩位图)保存到指定的路径下
*    形    参:x:X坐标   y:y坐标   sizex:长度   sizey:宽度
*             *Save_Path:保存路径,其中文件名后缀必须为bmp
*             例如:"0:/Picture/abcd.bmp" 注意!!:路径"0:/0:/Picture"必须存在
*             否则该函数调用无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GUI_SaveBMP(uint16_t startx,uint16_t starty,uint16_t sizex,uint16_t sizey,void *Save_Path)
{
    uint32_t    size = (sizex*sizey)*3;//-- 由于是24为BMP位图,一个像素占3个字节,所以要乘以3
    uint16_t    Header_num = sizeof(BITMAPFILEHEADER)+sizeof(BITMAPINFOHEADER);
    int16_t     i = 0,j = 0,temp = 0,count = 0;
    uint16_t     Buffer_num = 510;

    BITMAPFILEHEADER      BmpFileHeader;
    BITMAPINFOHEADER     BmpInfoHeader;

    /*------------------------------- 建立文件头数据 -----------------------------------------*/
    BmpFileHeader.bfType      = 0x4D42;//--文件标志.只对'BM',用来识别BMP位图类型
    BmpFileHeader.bfSize       = size + Header_num;//--文件大小,占四个字节
    BmpFileHeader.bfReserved1 = 0;                  //--保留字段1
    BmpFileHeader.bfReserved2 = 0;                  //--保留字段2
    BmpFileHeader.bfOffBits   = Header_num;//--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bitmap data)开始之间的的偏移量
    /*------------------------------- 建立文件信息数据 ---------------------------------------*/
    BmpInfo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
    BmpInfoHeader.biWidth  = sizex;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BmpInfoHeader.biHeight = sizey;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BmpInfoHeader.biPlanes = 1;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BmpInfoHeader.biBitCount = 24;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BmpInfoHeader.biCompression = 0;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无压缩
    BmpInfoHeader.biSizeImage = size; //--说明图象的大小(必须是4的倍数),以字节为单位。
                                        //--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BmpInfoHeader.biXPelsPerMeter = 0;//--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mpInfoHeader.biYPelsPerMeter = 0;//--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mpInfoHeader.biClrUsed          = 0;//--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
    BmpInfoHeader.biClrImportant  = 0;//--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 创建保存截图数据的文件  ------------------------------------*/
    if (f_open(&FileSave,Save_Path,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FR_OK )
    {
            //--先写图像头数据和图像信息数据
            result = f_write (&FileSave,&BmpFileHeader,sizeof(BmpFileHeader),&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result = f_write (&FileSave,&BmpInfoHeader,sizeof(BmpInfoHeader),&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for(j = sizey-1; j >= 0; j--)
            {
                     for(i = 0; i < sizex; i++)
                     {
                            temp = LCD_GetPixel(startx+i,starty+j);
                            data[count+2] = (u8)((temp&0xf800)>>8);
                            data[count+1] = (u8)((temp&0x7e0)>>3);
                            data[count]   = (u8)((temp&0x1f)<<3);
                            count += 3;
                            if(count == Buffer_num)
                            {
                                    count = 0;
                                    result = f_write (&FileSave,data,Buffer_num,&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
            }
        if(count > 0)    f_write (&FileSave,data,count,&bw);
        f_close(&FileSave);
     }
}

楼主(2017-11-13):
引用 网友A:
读取显存的数据,按照BMP的格式存储到SD卡里面即可,可以参考早期给V5版本弄的一个裸机截图代码,只是这里的截图数据是RA8875的显存。

/*
************************************************************************
*         &n ..

液晶我用的是裸屏,F429自带显示屏控制器可以读取液晶读取点坐标的颜色值吗,类似上述代码中的  LCD_GetPixel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我用的是裸屏,F429自带显示屏控制器可以读取液晶读取点坐标的颜色值吗,类似上述代码中的  LCD_GetPixel函数

可以的,直接读取显存就行了,如果是用的SDRAM做显存,直接读取SDRAM就行。

网友C(2020-07-30):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直接读取显存就行了,如果是用的SDRAM做显存,直接读取SDRAM就行。

汉哥,我看了你的例子,然后也写了一份(从SDRAM读取),可以截图,然后图片的右侧四分一左右有雪花,如果是截取右半部分不会有这种情况。想请教你,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啊,图片怎么上传的。。。。图片地址,,要上传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汉哥,我看了你的例子,然后也写了一份(从SDRAM读取),可以截图,然后图片的右侧四分一左右有雪花,如果 ...

你用的什么平台,F429还是H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平台,F429还是H7

用的是RT1052的,显存在SDRAM,截图大部分可以,就是右侧有横向的雪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RT1052的,显存在SDRAM,截图大部分可以,就是右侧有横向的雪花

大概率是Cache问题,关闭SDRAM的Cache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Cache问题,关闭SDRAM的Cache测试

初始化的时候把显存部分内存设置成了 Non-cacheable:

/*************************************************************************************/
//这里使用MPU配置了4M的Non-cacheable空间供显存使用
MPU->RBAR = ARM_MPU_RBAR(8, 0x81C00000U);
MPU->RASR = ARM_MPU_RASR(0, ARM_MPU_AP_FULL, 0, 1, 0, 0, 0, ARM_MPU_REGION_SIZE_4MB);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的时候把显存部分内存设置成了 Non-cacheable:

你这个是显存空间,你存储界面数据的SDRAM空间也在这个里面么,这部分也设置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再找找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