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这个宏要怎么写?

楼主(2017-10-09):
请问,A要怎么写,我是这样做的:但是结果不对:
#define        A(x)                x##_B

结果A(VAR1)展开为VAR1_B,这个VAR1并没被展开为X1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

#define X1_B 1
#define X2_B 2
#define VAR1 X1
#define VAR2 X2
#define A1(V)   V##_B
#define A(V)    A1(V)
int i = A(VAR1); // = X1_B = 1
int j = A(VAR2); // = X2_B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X1是什么?

网友:
X1,X2是已知的定义比如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X2是已知的定义比如寄存器

参考上面

网友:
#define   A(a,b)      a##b
#define   C(a)       A(a,_B)

#define VAR1        X1

C(VAR1)    -->   X1_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