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把UCOSIII系统内存放到STM32F429的CCM空间

楼主(2017-10-10):
如题,192K的内存现在有点儿捉襟见肘了,想到充分利用CCM内存,所以想把UCOSIII系统内存放到CCM里面.
网上看别人的例子试着在.sct文件里面定义,但试了一遍,只有一下几个系统文件可以包含
sct文件总新增以下代码

  CCM_IRAM 0x10000000 0x00010000{
  os_cpu_c.o(+RW +ZI)
  os_prio.o(+RW +ZI)
  os_var.o(+RW +ZI)
  os_cfg_app.o(+RW +ZI)
  lib_mem.o(+RW +ZI)
  }
MAP文件中会有以下变化

    Execution Region CCM_IRAM (Base: 0x10000000, Size: 0x00001ec0,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10000000   0x00000004   Data   RW        13820    .data               lib_mem.o
    0x10000004   0x00000004   Data   RW        14624    .data               os_prio.o
    0x10000008   0x000000c4   Data   RW        15176    .data               os_var.o
    0x100000cc   0x00000004   Data   RW        15203    .data               os_cpu_c.o
    0x100000d0   0x00000c14   Zero   RW        13819    .bss                lib_mem.o
    0x10000ce4   0x00000d80   Zero   RW        14127    .bss                os_cfg_app.o
    0x10001a64   0x0000045c   Zero   RW        15175    .bss                os_var.o

确实是定义到CCM里面了,但空间明显很少啊,才7K左右,应该还有大把的系统内存没定义过来,
随便又加了一个os_cfg_app.o文件,会有一下报警,其它的os打头的文件也都是提示以下报警:
.\Output\FTU_F429.sct(20):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os_cfg_app.o(RW).
.\Output\FTU_F429.sct(20):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os_cfg_app.o(ZI).
KEIL官网的解答如下
It seems that one linker directive specifies a module which either does not exist or it does not contain the RO/RW/ZI data which you are trying to locate into a specific memory area.
文件肯定是存在的,但说里面没有RW.ZI变量也不对啊,MAP文件中提示是有文件的啊

不知硬汉哥是否研究过这方面,在此先谢过.

网友:
我不是用的分散加载,我是直接修改代码,主要是任务栈和TCB控制块,其它改不改意义不大。这个综合的示波器例子就是用的CC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
友情提示:
1. 主要修改os_cfg_app.c文件
(1) DATA STORAGE 部分
(2) CONSTANTS 部分
(3) TOTAL SIZE OF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部分
2. os.h文件从1505行开始地方
3. 修改后,全部任务栈和用户TCB(任务控制块)使用CCM RAM。

楼主:
修改UCOSIII源码?用__attribute__指定?可怎么有效的分配内存呢?
比如按照顺序都排列好任务堆栈内存空间了,后期中间有一个堆栈想扩大内存,那它后面的变量地址岂不都要往后面移动?
任务栈也用CCM的话,在任务里面定义的变量就不能用DMA访问了吧.

楼主:
2. os.h文件从1505行开始地方
3. 修改后,全部任务栈和用户TCB(任务控制块)使用CCM RAM。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修改了os.h文件后,所有的任务栈和TCB都会默认定义到CCM空间吗?
可我看了os.h文件,1505行以后没啥要修改的啊,都是一些结构体类型和函数的声明.

网友:
在main.c文件里面呢,剩下自己看下即可。
/*
*********************************************************************************************************
*    函 数 名: Stack_Init
*    功能说明: 任务和系统堆栈全部使用CCM,任务控制块也使用CCM空间。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Stack_Init(void)
{
    CPU_STK *STK_Temp;
    OS_TCB *TCB_Temp;
/***********用户任务控制块,共6个任务的TCB*********************/
    TCB_Temp = (OS_TCB *)0x10000000;
    AppTaskStart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Update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COM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UserIF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GUI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GUIRefreshTCB = TCB_Temp;
    TCB_Temp ++;
/***********系统任务控制块**os.h 1133行修改变量*******************/
//#if (OS_CFG_TMR_EN > 0u)
//    OSTmrTaskTCB = TCB_Temp;/***os_tmr***/
//    TCB_Temp ++;
//#endif
//
//    OSTickTaskTCB = TCB_Temp;/***os_stick***/
//    TCB_Temp ++;
//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    OSStatTaskTCB = TCB_Temp;/***os_stat***/
//    TCB_Temp ++;
//#endif
//
//#if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    OSIntQTaskTCB = TCB_Temp;/***os_int***/
//    TCB_Temp ++;
//#endif
//
//    OSIdleTaskTCB = TCB_Temp;/***os_core 817行*/
//    TCB_Temp ++;
/***********用户任务堆栈空间*************************************/
    STK_Temp = (CPU_STK *)TCB_Temp;
    AppTaskStart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AppTaskUpdate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UPDATE_STK_SIZE;
    AppTaskCOM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AppTaskUserIF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AppTaskGUI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AppTaskGUIRefreshStk = STK_Temp;
/**********下面的6个是UCOS-III的内核服务程序*****************/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CFG_TASK_GUIRefresh_STK_SIZE;
    OSCfg_IdleTaskStk = STK_Temp;
    OSCfg_IdleTaskStkBasePtr = OSCfg_IdleTask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IDLE_TASK_STK_SIZE;
/***************中断队列任务*********************************/
#if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OSCfg_IntQTaskStk = STK_Temp;
    OSCfg_IntQTaskStkBasePtr = OSCfg_IntQTask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INT_Q_TASK_STK_SIZE;
#else
    OSCfg_IntQTaskStkBasePtr = (CPU_STK *)0;
#endif
/****************ISR堆栈*************************************/
#if (OS_CFG_ISR_STK_SIZE > 0u)
    OSCfg_ISRStk = STK_Temp;
    OSCfg_ISRStkBasePtr = OSCfg_ISR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ISR_STK_SIZE;
#else
    OSCfg_ISRStkBasePtr = (CPU_STK *)0;
#endif
/**************统计任务*************************************/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Cfg_StatTaskStk = STK_Temp;
    OSCfg_StatTaskStkBasePtr = OSCfg_StatTask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STAT_TASK_STK_SIZE;
#else
    OSCfg_StatTaskStkBasePtr = (CPU_STK *)0;
#endif
/****************滴答任务**********************************/
    OSCfg_TickTaskStk = STK_Temp;
    OSCfg_TickTaskStkBasePtr = OSCfg_TickTask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TICK_TASK_STK_SIZE;
/*****************定时器任务*******************************/
#if (OS_CFG_TMR_EN > 0u)
    OSCfg_TmrTaskStk = STK_Temp;
    OSCfg_TmrTaskStkBasePtr = OSCfg_TmrTaskStk;
    STK_Temp = STK_Temp + OS_CFG_TMR_TASK_STK_SIZE;
#else
    OSCfg_TmrTaskStkBasePtr = (CPU_STK *)0;
#endi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UCOSIII源码?用__attribute__指定?可怎么有效的分配内存呢?
比如按照顺序都排列好任务堆栈内存空间了,后期中间有一个堆栈想扩大内存,那它后面的变量地址岂不都要往后面移动?
任务栈也用CCM的话,在任务里面定义的变量就不能用DMA访问了吧.

网友:
任务栈和TCB使用CCM才是CCM最大的价值所在,因为任务栈和TCB才是需要频繁操作的对象。
任务栈的消耗最大的存在形式就是局部变量,我们的程序中基本不会用局部变量做DMA数据传输的。所以这点大可放心。
这点一定要理解到。

楼主:
谢谢硬汉哥,我试着改一下.

楼主:
1.屏蔽之前的定义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2.新增以下代码
OS_TCB   *AppTaskStartTCB;
CPU_STK  *AppTaskStartStk;

void Stack_Init(void)
{
    CPU_STK *STK_Temp;
    OS_TCB *TCB_Temp;

/***********用户任务控制块TCB*********************/
    TCB_Temp = (OS_TCB *)0x10000000;
    AppTaskStartTCB = TCB_Temp;
    TCB_Temp ++;

    STK_Temp = (CPU_STK *)TCB_Temp;
    AppTaskStart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
3.Stack_Init();添加到main第一行
其它的暂时都不动,没问题吧,为何一启动 OSStart(&err);就到HardFault_Handler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屏蔽之前的定义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2.新增以下代码
OS_TCB   *AppTaskStartTCB;

网友:
没问题,多试试。

楼主:
定位到问题原因了,刚才新增的代码都额外放到了一个c文件里,放到main文件里就没问题了,看来是头文件包含出了问题.

楼主:
新建了一个干净的C文件,还是会进错误中断,怪异吧!

#include "CcmCfg.h"
#include  "os.h"
#include  "app_cfg.h"

OS_TCB   *AppTaskStartTCB;
CPU_STK  *AppTaskStartStk;

void Stack_Init(void)
{
    CPU_STK *STK_Temp;
    OS_TCB *TCB_Temp;

/***********用户任务控制块TCB*********************/
    TCB_Temp = (OS_TCB *)0x10000000;
    AppTaskStartTCB = TCB_Temp;
    TCB_Temp ++;

    STK_Temp = (CPU_STK *)TCB_Temp;
    AppTaskStartStk = STK_Temp;
    STK_Temp = STK_Temp + APP_TASK_START_STK_SIZE;
}

#ifndef _CCMCFG_H_
#define _CCMCFG_H_

#include  "os.h"

extern OS_TCB   *AppTaskStartTCB;
extern CPU_STK  *AppTaskStartStk;

void Stack_Init(void);

#endif

int  main (void)
{
    OS_ERR  err;

    Stack_Init();
.......

楼主:
新增任务发现TCB和堆栈地址总被莫名的修改为0,今天出师不利,回头有时间再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