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菜鸟问下触摸问题

楼主(2017-10-11):
可能程序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想要拿来主义,快速实现功能。
现在我用滴嗒时钟1mS指行GUI_TOUCH_EXEC函数之后校准是两点校准。
现在看了硬汉的程序,在66例和67例的程序,发现硬汉的程序是没有用到GUI_TOUCH_EXEC函数,程序是用TOUCH_SCAN函数.在touch_scan里代码里用到GUI_PID_STORESTATE函数.
现在问一下。是不是GUI_PID_STORESTATE.这个函数是不是也是替代GUI_TOUCH_EXEC,校准用四点校准?
问题二,GUI_TOUCH_STORESTATE这个函数是不是跟GUI_PID_STORESTATE类似?
现在有点一头雾水,还不是很理解触摸跟EMWIN的GUI_PID_STORESTATE或者GUI_TOUCH_STORESTATE结合的,因为往下看这类函数看不到了。
硬汉有空给我讲讲吧。前面几个例程我都看了

网友:
1. GUI_TOUCH_EXEC是需要用户提供底层接口才可以使用,主要是提供原始的ADC触摸值,触摸校准是emWin自带的2点触摸。
    而函数GUI_PID_STORESTATE仅需提供触摸的坐标值和按下状态就行,这样触摸校准算法可以使用自己实现的,我们这里就是用的我们自己实现的4点触摸校准。
2. 这两个函数差不多,具体看手册的形参即可。

网友:
听说过4点校准,竟然还有2点校准?效果如何?
我用的是5点校准,96bit大数计算校准参数,数字墨水精度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4点校准,竟然还有2点校准?效果如何?
我用的是5点校准,96bit大数计算校准参数,数字墨水精度级别。

足够,就是不能防止飞点。所以干脆用我们自己做的校准加滤波。

楼主:
晚上移植下硬汉的试下。硬件是XPT20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移植下硬汉的试下。硬件是XPT2046

可以的,我们的ili9488显示屏也是用的XPT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