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控件使用的过程中,桌面背景图片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7-10-11):
看了提高篇的智能家居历程,用的是存储设备+JPEG位图
PDF教程里又提到用流位图做背景会比较好
我自己试了几种方式,把图片放到SD卡,感觉ICONVIEW变得卡顿了。

求问,最正确的背景图应该是怎么处理的?用位图还是流位图?什么格式的图片?存储在什么位置?用不用存储设备?

网友:
ICONVIEW外接背景图片,最少使用F429的RGB接口,使用F407等的FSMC总线接口都是不可以的,性能不行。

然后不管是什么格式,流位图也好,原始图片也好。方法都是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在背景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这么说是不是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ONVIEW外接背景图片,最少使用F429的RGB接口,使用F407等的FSMC总线接口都是不可以的,性能不行。

然后不管是什么格式,流位图也好,原始图片也好。方法都是将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在背景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这么说是不是好理解了。

网友:
好的,谢谢硬汉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