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请教emWin 重新初始化 进入硬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10-11):
描述:[blockquote]
STM32-V6开发板,429+freeRTOS+emwin
功能:使用emwin显示一个图形界面,30秒无按键熄屏(关闭SDRAM,LTDC,GUI),再次按键后重新初始化SDRAM,LTDC,GUI[/blockquote]
问题:[blockquote]
emWin第一次初始化后, 可以显示正常的界面,运行正常。
之后熄屏再开启LCD时在GUI_Init函数中进入BUS硬件中断[/blockquote]
反初始化时顺序:[blockquote]
GUI_Exit();
LCD_DeInit(); //LTDC
SDRAM_DeInit();[/blockquote]
重新初始时顺序:
[blockquote]SDRAM_Init();[/blockquote][blockquote]LCD_Init(); //LTDC[/blockquote][blockquote]GUI_Init();  //第二次执行时进入硬件中断[/blockquote]
[blockquote]

问题定位在EMWIN,方式不对?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
息屏绝不可以关闭SDRAM,因为这个里面是显示屏的内容,而且SDRAM是需要定时刷新的,否则数据会丢失。 最好关闭下LCD的背光就可以了,LCD背光最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息屏绝不可以关闭SDRAM,因为这个里面是显示屏的内容,而且SDRAM是需要定时刷新的,否则数据会丢失。 最好关闭下LCD的背光就可以了,LCD背光最耗电。
嗯,关闭SDRAM和LCD是出于RF辐射,而不仅仅是耗电。
考虑到SDRAM是显存,所以在重新初始化时LCD、SDRAM、GUI都进行重新初始化,但是重新GUI_Init出问题,还不知如何觖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关闭SDRAM和LCD是出于RF辐射,而不仅仅是耗电。
考虑到SDRAM是显存,所以在重新初始化时LCD、SDRAM、GUI都进行重新初始化,但是重新GUI_Init出问题,还不知如何觖决

还有这种顾虑,的确是第一次了解,SDRAM影响应该很小的,LCD倒是有必要关闭下。

一个一个测试,可以先不关闭外设,重新初始化GUI,是否可以通过,然后排查下是那个硬件问题。

另外这些外设都有xxxxDeInit函数。

比如FMC的FMC_NORSRAMDeInit,放在你的驱动代码里面第一个就调用。

网友:
hard fault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找到执行哪段代码后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顾虑,的确是第一次了解,SDRAM影响应该很小的,LCD倒是有必要关闭下。

一个一个测试,可以先不关闭外设,重新初始化GUI,是否可以通过,然后排查下是那个硬件问题。

网友:
认证机构测试证明SDRAM在工作时辐射很大的

试过了不行,SDRAM,LCD都不重新初始化,仅GUI重新初始化就会出现总线异常,问题主要在emWin的重新初始化上面。因为没有找到GUI的DeInit()函数。我这边仅是使用了一个GUI_Exit(),再调用GUI_Init(),然后就出问题了,硬件中断发生在GUI_Init函数里面,汇编下的位置: 0x0801403C, BLX 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rd fault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找到执行哪段代码后出错的

嗯,定位如1楼图片如示:硬件中断发生在GUI_Init函数里面,汇编下的位置: 0x0801403C, BLX r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证机构测试证明SDRAM在工作时辐射很大的

试过了不行,SDRAM,LCD都不重新初始化,仅GUI重新初始化就会出现总线异常,问题主要在emWin的重新初始化上面。因为没有找到GUI的DeInit()函数。我这边仅是使用了一个GUI_Exit(),再调用GUI_Init(),然后就出问题了,硬件中断发生在GUI_Init函数里面,汇编下的位置: 0x0801403C, BLX r2

以这个例子V6-500_STemWin实验_RTOS方式移植模板(含MDK和IAR)为例子,不需要GUI_Exit,直接重新初始化即可。我这里测试没问题。其它的你自己再搞搞。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第1次//////////////////////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CURSOR_Show();
    CreateFramewin();
    GUI_Delay(2000);

    ////////////////////第2次////////////////////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CURSOR_Show();
    CreateFramewin();
    GUI_Delay(2000);
    /////////////////////第3次///////////////////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CURSOR_Show();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0);
    }
}

网友:
他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主要是emwin没有源代码。
必须搞清楚emwin的数据放置在什么地方。
只有两种可能原因,一种是emwin退出的时候没有完整清理内存的信息;第二种是有部分数据在SDRAM中,重新开启SDRAM后没有初始化那部分SDRAM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这个例子V6-500_STemWin实验_RTOS方式移植模板(含MDK和IAR)为例子,不需要GUI_Exit,直接重新初始化即可。我这里测试没问题。其它的你自己再搞搞。

.......
不行,之前就试过了,直接GUI_Iint的结果是不进入硬件异常但初始化后GUI不工作,你写的这个例子的画面应该是第一个初始化建立的WIN,无法说明后面的语句正常工作吧

如下测试代码,在第二次GUI_Init时,GUI就不工作了,背景颜色不会改变:
        //------------------------------------------ 初始化 1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SetBkColor(GUIRGB(0,250,0));
        GUI_Clear();                                //清屏
        GUI_Delay(100);
        __nop();

        //------------------------------------------ 初始化 2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SetBkColor(GUIRGB(250,0,0));
        GUI_Clear();                                //清屏
        GUI_Delay(100);
        __n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主要是emwin没有源代码。
必须搞清楚emwin的数据放置在什么地方。
只有两种可能原因,一种是emwin退出的时候没有完整清理内存的信息;第二种是有部分数据在SDRAM中,重新开启SDRAM后没有初始化那部分SDRAM区域。

SDRAM不动它也有问题。
每次初始化,内存都重新指定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emWin不知如何正确的重新初始化,当然有一种可行的方式是让MainTask的系统任务重启(没去试)。
手册中只提到
GUI_Exit() //描述:从存储器清除 emWin 内部数据,以便可以进一步调用 GUI_In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之前就试过了,直接GUI_Iint的结果是不进入硬件异常但初始化后GUI不工作,你写的这个例子的画面应该是第一个初始化建立的WIN,无法说明后面的语句正常工作吧

如下测试代码,在第二次GUI_Init时,GUI就不工作了,背景颜色不会改变:
& ..

你用的是V6板子么,是的话,没问题的,我这里三次创建可以看到是三次刷新过程的,肯定是第三次啊,不放心的话,显示三个不同的界面就好了,你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么多吧,剩下你自己再搞搞。

网友:
429有没有D-CACHE的?如果有,它的D-CACHE能不能映射到SDRAM范围?如果能,尝试禁止高速缓冲再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2018-03-09):
引用 网友A:
以这个例子V6-500_STemWin实验_RTOS方式移植模板(含MDK和IAR)为例子,不需要GUI_Exit,直接重新初始化 ...

确实在运行中 直接反复调用GUI_Init不行(大概几千次测试就会死机),
解决这一问题是在 GUI_Init时关闭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