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多窗口同时画曲线问题

楼主(2017-10-11):
emwin建立2个窗口,希望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曲线。
在2个窗口的回调函数的WM_PAINT中有每次添加一个点的代码,在主程序中,当有数据更新时,用WM_INVALIDATERECT函数使相应的窗口无效。
现在的问题是,2条曲线同时绘制时会出现曲线前面的点被覆盖的情况。如果指绘制一条曲线就正常。
还请高手帮助。
小弟万分感激!!!

单线绘制

单线绘制

单线绘制(OK)

双线同时绘制1

双线同时绘制1

双线同时绘制2

双线同时绘制2

双线同时绘制3

双线同时绘制3

双线绘制(曲线不连续)

网友:
你现在的曲线是怎么绘制的,方便的话,贴下曲线的绘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曲线是怎么绘制的,方便的话,贴下曲线的绘制函数。

//
//       _cbWindow_Main_Graph1_Curve
//
static void _cbWindow_Main_Graph1_Curve(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if (G1_DrawFlag)//绘点标记
        {
            if (G1_LastX == -1)//初始化点
            {
                G1_LastX = 0;
                G1_LastY = G1_Curve_SizeY - G1_Value;
                GUI_SetPenSize(G_PenSize);
                GUI_SetColor(G1_Color);
                GUI_DrawPoint(G1_LastX, G1_LastY);
            }
            else
            if (G1_LastX == G1_Point*G1_dx)//边上的点
            {
                G1_LastX = 0;
                G1_LastY = G1_Curve_SizeY - G1_Value;
                GUI_SetPenSize(G_PenSize);
                GUI_SetColor(G1_Color);
                GUI_DrawPoint(G1_LastX, G1_LastY);
            }
            else
            {
                GUI_SetPenSize(G_PenSize);
                GUI_SetColor(G1_Color);
                GUI_DrawLine(G1_LastX, G1_LastY, G1_LastX + G1_dx, G1_Curve_SizeY - G1_Value);
                G1_LastX = G1_LastX + G1_dx;
                G1_LastY = G1_Curve_SizeY - G1_Value;
            }
            G1_DrawFlag = 0;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曲线是怎么绘制的,方便的话,贴下曲线的绘制函数。

主程序中设置绘图标记
同时用invalidate函数设置重绘的矩形区

网友:
叫别人帮忙却连贴个代码都贴不完,别人不会愿意花时间帮你踩谜语的,除了硬汉那么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别人帮忙却连贴个代码都贴不完,别人不会愿意花时间帮你踩谜语的,除了硬汉那么有耐心。

不好意思,新手一个,已贴上绘制代码。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