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录音时,貌似有时没有进入到接收中断 ?

楼主(2017-10-11):
请教下,录音时,貌似有时没有进入到接收中断 ?

有时又正常,没有规律,该如何是好啊 ???

网友:
你现在的是什么中断,DMA中断还是I2S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是什么中断,DMA中断还是I2S中断。

使用的是 sai 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 sai 中断

SAI不需要进中断,仅使能你的DMA中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I不需要进中断,仅使能你的DMA中断就好了。

网友:
你好,使能了dma 接收中断,但有时可以进入 接收回调函数,有时不能够进入 sai 中断回调函数,

所以目前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使能了dma 接收中断,但有时可以进入 接收回调函数,有时不能够进入 sai 中断回调函数,

所以目前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

不需要用到SAI中断的,仅使用DMA中断就行,我做的那个例子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到SAI中断的,仅使用DMA中断就行,我做的那个例子就是。

你好,你做的是哪个梨子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做的是哪个梨子啊 ??

就是之前给你发的音乐播放器的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