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教程] 【专题教程第1期】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

楼主(2017-10-13):
说明:
1. 首先感谢ST终于推出了ARGB格式的emWin库,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使用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刷新图片慢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2.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是之前为我们的STM32-V6板子制作emWin模板时发现的。V6板子的硬件配置是STM32F429BIT6 + 32位带宽的SDRAM + 硬件RGB888接口。实际测试中发现,将F429配置为16位色的RGB565,刷新800*480分辨率的图片可以做到15ms左右一帧,而测试24位色的RGB888或者32位色的ARGB8888,竟然需要200多ms。后来经过多次测试,才找到根本原因,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损耗在ARGB和ABGR格式转换上了。使用ARGB格式库后,刷800*480大小的图片可以做到20ms一帧。
3. 近期,ST新发布的STemWin 5.40版本中加入了ARGB格式的库,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本次专题就是为大家讲解如何使用这个库,替换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新版的STemWin5.40头文件使用IAR7.5编译会有多处警告,不用管。另外配套的两个例子是由之前的emWin提高篇例子修改而来,测试注意事项看此贴:链接

百度云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QFFT4TXeFoKVE4UpLke8A 提取码: 32i5

专题教程下载:
专题教程第1期:

配套的两个例子下载(含MDK和IAR)

教程目录:

使用32位色ARGB8888或者24位色RGB888的好处就是显示效果细腻,看下面效果图:

而使用16位色RGB565就要差不少,特别是梯度色变化和颜色丰富的图片:

网友:
这个赞, 以后低端显示可以用普通单片机实现了

网友:
好东西~mark~~1024~
one is enough

网友:
性能是不是下降很多 尤其是屏不能直接支持argb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是不是下降很多 尤其是屏不能直接支持argb的话

颜色格式不统一的话,绘制图片时,差距特别明显。

网友(2017-12-04):
为啥你跑到8000多万分,我只有4000万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跑到8000多万分,我只有4000万不到

降低LTDC时钟,一般取值15MHz即可。高了处理不过来,反倒刷新慢。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教程和分享,直接移植您提供的例程测试了一下,发现ARGB 32位色格式刷图确实可以达到20ms的级别,但是RGB 24位色的话却需要100ms,不知道你们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教程和分享,直接移植您提供的例程测试了一下,发现ARGB 32位色格式刷图确实可以达到20ms的级 ...

务必使用32位色,24位色底层没法做24bpp加速,只有8,16和32才可以。所以搞32位色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务必使用32位色,24位色底层没法做24bpp加速,只有8,16和32才可以。所以搞32位色即可。

好的,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D(2018-01-06):
我这两天在官方stm32f469i-dicovery做的测试如下   32bitSDRAM  ARGB显示800*480  565的位图需要8ms  如果采用内部sram同样也是8ms   如果不使用ARGB库的话  使用SDRAM绘制需要349ms  采用内部sram需要243ms  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建议使用ARGB库   另外最新的stemwin库好像直接兼容这两种方式  即RGB和BRG  测试发现使用ARGB库显示这两种格式的位图都可以正常显示   只是RGB格式的位图显示更快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使能了存储设备和多缓存   显示图片还是能看到过程  特别显示BRG格式问题的时候  特别明显  显示RGB格式位图的时候也能看到屏幕明显的闪烁和撕裂感  目前没有找到原因所在   硬汉大哥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天在官方stm32f469i-dicovery做的测试如下   32bitSDRAM  ARGB显示800*480  565的位图需要8ms  如果 ...

1. 不兼容,位图格式与使用RGB或者BGR库无关。
2. 不出意外的话,是官方的底层优化有问题,之前F429的就是bug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不兼容,位图格式与使用RGB或者BGR库无关。
2. 不出意外的话,是官方的底层优化有问题,之前F429的就 ...

嗯嗯  今天加载到存储设备测试  显示BGR格式的位图为11ms   但是还能明显的看到撕裂感    屏幕一闪而过  但是加载速度从原来的349ms提升到11ms    测试RGB格式的位图却反而慢了   不使用存储设备显示需要8ms  使用存储设备居然需要13ms   出乎意料之外

网友:
。。。不知道哪里配置问题,直接用了你的工程,emwin5.32的库运行正常,一用5.40运行GUI_Init()直接出现硬件错误。

网友E:
断点调试发现最后在运行void GUI_X_Config(void)下的->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就硬件错误了用的是sdram,啥也不改,5.32,5.28都可以运行,很正常,用5.40的都不行。带os的,优化不优化什么的都试了,那些库最后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硬件错误。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不兼容,位图格式与使用RGB或者BGR库无关。
2. 不出意外的话,是官方的底层优化有问题,之前F429的就 ...

经过测试    st官方的stemwin移植的果然有bug   打开存储设备依然会有撕裂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点调试发现最后在运行void GUI_X_Config(void)下的->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就硬件错 ...

你用的5.32,5.28都是ABGR格式的库,使用5.40务必也使用这个格式的。

直接替换lib库文件和所有inc头文件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过测试    st官方的stemwin移植的果然有bug   打开存储设备依然会有撕裂感

其实不光他们搞的底层有bug,他们整理编译的STemWin相比MDK带的emWin也多几处bu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光他们搞的底层有bug,他们整理编译的STemWin相比MDK带的emWin也多几处bug。

硬汉大哥  都什么bug  影响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  都什么bug  影响使用不?

是一些功能性的bug,没事,不影响。之前总结的几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highlight=bug

网友F(2019-04-02):
V7核心板上的FPC40脚  也是 硬件RGB888接口   ??  4.3寸屏也是888?

楼主:
引用 网友F:
V7核心板上的FPC40脚  也是 硬件RGB888接口   ??  4.3寸屏也是888?

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