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内存不够,怎么破

楼主(2017-10-13):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d98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芯片是STM32F103VC,有EMWIN移植
调用原子的sf_WriteBuffer这个函数对25Q128写数据,由于有一个4*1024的大数组,导致内存不够。不知道怎么处理?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降低GUIConf.c文件中的emWin动态内存大小,像103VC这种,取个10KB就好了。

楼主:
//设置EMWIN内存大小
#define GUI_NUMBYTES  (10*1024)//30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GUI_X_Config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用来设置emwin所使用的内存
void GUI_X_Config(void) {
      //使用内部RAM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IN,GUI_NUMBYTES); //从内部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
设成10K也不行

楼主:
如果不行的话,我想不用这个数组,不用读取保存,改成只擦除和写数据,不回读数据。但是希望能用到,因为有些历史数据存的多的话这样还是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