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字符正常,显示其它的乱码,请指导!谢谢

楼主(2017-10-14):
最近在103VF的芯片上移植了EMWIN。操作系统用的是FREERTOS。移植完成后,显示HELLO很正常。可是当用GUIBuilder.exe生成的界面时就会出现乱码。在乱码出现前,隐约看到一点GUIBuilder生成的图,但是好像也不对,不知道是不是移植哪里没弄好,请指导一下。
显示文字:

显示其它内容:

主程序流程:

请硬汉指导一下,这个是不是在移植的时候哪里没有移植好?

楼主:
Tft_Ili9325_ColorBox(x0, y0, x1, y1, LCD_COLORINDEX);
找到问题了,是这个函数问题。不用这个函数就一切正常了。请问硬汉为什么这个函数在单独调用时没有问题,移到EMWIN中就出现乱码?是扫描方向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t_Ili9325_ColorBox(x0, y0, x1, y1, LCD_COLORINDEX);
找到问题了,是这个函数问题。不用这个函数就一切正常了。请问硬汉为什么这个函数在单独调用时没有问题,移到EMWIN中就出现乱码?是扫描方向问题吗?

这个函数Tft_Ili9325_ColorBox(x0, y0, x1, y1, LCD_COLORINDEX);是在那个底层接口函数里面调用的,另外参数的作用有没有搞错。

楼主:
void Tft_Ili9325_ColorBox(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u16 Color)
{
    u32 temp;

    Tft_Ili9325_Block_Write(xStart,xStart+xLong-1,yStart,yStart+yLong-1);
    for (temp=0; temp<xLong*yLong; temp++)
    {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lor;
    }
}

static void Tft_Ili9325_Block_Write(unsigned int Xstart, unsigned int Xend, unsigned int Ystart, unsigned int Yend)
{

    Tft_Ili9325_Write_Comm(0x2a);
    Tft_Ili9325_Write_Data(Xstart>>8);
    Tft_Ili9325_Write_Data(Xstart&0xff);
    Tft_Ili9325_Write_Data(Xend>>8);
    Tft_Ili9325_Write_Data(Xend&0xff);

    Tft_Ili9325_Write_Comm(0x2b);
    Tft_Ili9325_Write_Data(Ystart>>8);
    Tft_Ili9325_Write_Data(Ystart&0xff);
    Tft_Ili9325_Write_Data(Yend>>8);
    Tft_Ili9325_Write_Data(Yend&0xff);

    Tft_Ili9325_Write_Comm(0x2c);
}

这样实现的。

楼主:
这个函数单独使用没问题,移植到EMWIN中就出问题了。显示不对。

如果不用这函数显示是正常,但是刷屏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单独使用没问题,移植到EMWIN中就出问题了。显示不对。

如果不用这函数显示是正常,但是刷屏太慢了。

你的这个函数Tft_Ili9325_ColorBox是被16bpp函数所调用的吗,也就是emWin的底层接口函数16b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