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记录STemWin5.40的头文件使用IAR7.5编译的警告问题

楼主(2017-10-16):
测试发现,几乎所有的头文件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注释代码错行有问题,IAR7.5没有正确识别,所以有的警告,之前的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警告是因为文件中的换行符不是CR LF造成,这些文件应该是LF作为换行的。许多开源软件都以LF作为换行符。

如果看着烦的话,可以在IAR中加入下面的语句:Pa050 屏蔽掉警告,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警告是因为文件中的换行符不是CR LF造成,这些文件应该是LF作为换行的。许多开源软件都以LF作为换行符。

如果看着烦的话,可以在IAR中加入下面的语句:Pa050 屏蔽掉警告,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告知

不客气

网友:
感谢告知,我也一直好奇,这警告一直没法消除,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