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uC/Probe的客户端代码移植比较麻烦,最终还是放弃了,就使用JLINK吧,还是JLINK方便

楼主(2017-10-17):
移植客户端代码,所需的相关文件关系:

网友A(2020-09-13):
我移植了串口的部分,测试感觉稳定性没有JLink好,尤其是变量比较多的时候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太慢了。

主要没有JLINK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没有JLINK方便。

波形显示用串口可以感觉到数据丢失,正弦波成阶梯状。换用Link,杠杠的。
软件应该是牺牲品质,维持使用。

网友C(2021-03-02):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了串口的部分,测试感觉稳定性没有JLink好,尤其是变量比较多的时候

大佬  我也移植了串口客户端代码,但是运行移植提示有错误,能给说明一下怎么使用吗   谢谢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也移植了串口客户端代码,但是运行移植提示有错误,能给说明一下怎么使用吗   谢谢

参考一下我移植的代码吧
我的改动比较大,中断里面只负责数据接收,协议的解析工作全部放到了大循环里面;另外开启了DMA功能

附件上传失败,改用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dCMtmi_-rqyl5hN7fvH3Q
提取码:8w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