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522读卡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7-10-17):
用STM8控制rc522去读卡,为什么不选择十六进制显示时读到的是汉字?选择十六进制显示是读到的才是卡号?
我想做到的是不选择十六进制显示时读到的是卡号,求解??????

网友:
说明这个软件默认显示的字符,以GBK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软件默认显示的字符,以GBK编码。

但是我从网上买的读卡模块默认的显示是卡号,要在软件里做一下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从网上买的读卡模块默认的显示是卡号,要在软件里做一下处理吗?

是的,修改下软件即可。或者自己做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修改下软件即可。或者自己做一个软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