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sd卡导致软件不停复位--求指教

楼主(2017-10-17):
配置:RL-FlashFs  V4.20版本,  8G内存卡
现象:软件偶尔不停的重启复位重启复位
问题:尝试把sd卡里面放几百上千个文件,可以一直复现该现象。怀疑是ffind函数执行的时间超过看门狗时间导致软件不停的复位
但是现场出现问题的sd卡里面就十几个文件,问题也是偶尔复现。

查看RTX中文手册--RL-FlashFS支持标准的SD和 MMC flash存储卡,大小从几M 到2G。系统只能在驱动器的根目录下进行读写。典型的根目录有512个入口,这就意味着在一个驱动器中可以存储512个文件。RL-FlashFS不支持多级目录和子目录。系统可以处理12位和16位的文件分配表。
查看RTX英文手册 --using Memory Card Device explains the steps to create applications for devices that support the FAT file system.RL-FlashFS supports standard Flash memory cards up to 32 GBytes.

所以不知道到底该文件系统能不能支持2G以上内存卡或者是多级目录等。

网友:
4.20版本有点老了,4.20版本是跟MDK4.20配套的。
使用MDK4系列最后一个版本4.74.

多级目录,32GB及其以下均没有问题,我一直再用。

ps:万不可看中文版本手册,有错误都不知道。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了。

楼主:
RTX的版本是4.70、请问下有RTX的源码可以找吗?ffind函数是不是会一直查询所有文件直到找到目标文件或者文件不存在才结束。调试下发现sd卡中文件个数越多ffind查找时间相对长。
还有finit函数执行时长跟什么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X的版本是4.70、请问下有RTX的源码可以找吗?ffind函数是不是会一直查询所有文件直到找到目标文件或者文件不存在才结束。调试下发现sd卡中文件个数越多ffind查找时间相对长。
还有finit函数执行时长跟什么有关

源码还真没有,不过你说的查找慢的问题,倒是没有遇得到过,一方面你可以换几个卡试试,记得先格式化一次,另外就是下面这个参数加大看看

网友:
flashfs是可以支持普通的多级目录的,不过flashfs支持一种它专有的文件系统格式,管理方法和fatfs的数据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它可以支持常用的几个文件操作函数

这种专有格式一般用于小的存储器,例如spiflash。它可以让用户在这样的小介质上也支持文件操作,而不需要你自己管理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码还真没有,不过你说的查找慢的问题,倒是没有遇得到过,一方面你可以换几个卡试试,记得先格式化一次,另外就是下面这个参数加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fs是可以支持普通的多级目录的,不过flashfs支持一种它专有的文件系统格式,管理方法和fatfs的数据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它可以支持常用的几个文件操作函数

这种专有格式一般用于小的存储器,例如spiflash。它可以让用户在这样的小介质上也支持文件操作,而不需要你自己管理fl ..

发现sd卡底层spi操作函数用了几个死循环且没有做超时处理,,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导致不停复位的原因,,现在没办法复现,导致确认不了
/* Wait if RNE cleared, Rx FIFO is empty. */
while (!(SPIxx->SR & RXNE));

    /* Wait if TXE cleared, Tx FIFO is full. */
    while (!(SPIxx->SR & T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