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F103怎样才能使用这个SLIDER_SetSTSkin()函数

楼主(2017-10-17):
如题

网友:
这个是ST封装的一个函数,有一个额外的附加库,下载我的这个例子就看到了,你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试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ps:你多发的那个帖子帮你删除了,跟你说下。

楼主:
版主添加了,还是不行,好像是不兼容。这要怎么解决?
如果要实现这种样子的控件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添加了,还是不行,好像是不兼容。这要怎么解决?

如果要实现这种样子的控件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看来是没辙了,代码里面做FPU优化了。只能用于F4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没辙了,代码里面做FPU优化了。只能用于F4系列了。
版主,要实现这种类似的效果,还有其他控件可以代替吗?或者用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要实现这种类似的效果,还有其他控件可以代替吗?或者用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
使用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可以参考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同样适用于这个控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