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9,LCD显示花屏

楼主(2017-10-18):
同样的板子,同个程序,一块板子就能正常运行,另一块显示就会花屏,硬件上是一样的,新手上路,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这两套板子交叉测试下,一个板子和另一个的显示屏一起测。

不排除有硬件问题,估计没有焊接好。有虚焊。

楼主:
交叉测试过了,花屏的样子一样,硬件上没找出哪里有虚焊啥的 T T

网友:
对不出来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使用能用的板子接不能用板子的显示屏,如果有花屏基本就是显示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