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任务切换执行问题

楼主(2017-10-18):
1.工程建立了8个任务,开始测试时候都是可以的,8个都可以正常运行。
2.后来进行了个别任务的功能增加,修改的是高优先级的两个,因为用的串口打印现象,所以一直以为没问题。
3.修改好了以后,两个任务的功能确实没错,但是发现了其他的6个任务运行不了了。
4.堆栈空间是够用的,因为用打印剩余堆栈大小的方法,看得出还有剩余。
5.另外,在上电后是8个任务可以都运行的,但是大概都运行了一次后,就只剩下2个可以运行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泪崩。

楼主:
原本的测试代码都还是可以,但是还原回去太累了啊。而且这个问题,好奇怪。

网友:
最大可能是你的高优先级任务一直没有释放CPU权限,检测是这两个任务的那一个造成的。
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函数配置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你的高优先级任务一直没有释放CPU权限,检测是这两个任务的那一个造成的。
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函数配置有误。

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不过有点奇怪。

TASK1 :获取TASK1的信号量,100ms最长等待时间,执行完后释放TASK1信号量,释放TASK2信号量。
TASK2:获取TASK2的信号量,直到收到才执行,完了以后释放TASK2信号量。
TASK3:单独任务
TASK4:单独任务

优先级:TASK4>TASK3>TASK2>TASK1.

出现问题的地方,是TASK2结束以后释放了自己的信号量,这一句去掉就正常了,但是这会影响?第二次执行的时候,TASK2释放了信号量之后,执行完,应该会跳到切换到TASK1执行啊。
难道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不过有点奇怪。

TASK1 :获取TASK1的信号量,100ms最长等待时间,执行完后释放TASK1信号量,释放TASK2信号量。
TASK2:获取TASK2的信号量,直到收到才执行,完了以后释放TASK2信号量。

网友:
但是,之前就一直在TASK3,跟TASK4之间切换了。忽略了TASK1,TASK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之前就一直在TASK3,跟TASK4之间切换了。忽略了TASK1,TASK2.

方便的话,看下你的任务代码实现,主要看FreeRTOS那些函数就行。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两个释放量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