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978 MCLK 管脚如果使用外部有源晶振,频率是多少 ??

楼主(2017-10-18):
wm8978 MCLK 管脚如果使用外部有源晶振,频率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LCD 使用的是
PeriphClkIni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LTDC时钟

sai 使用的是
  RCCSAI1_S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AI1;
  RCCSAI1_Sture.Sai1ClockSelection   = RCC_SAI1CLKSOURCE_PLLSAI;

上述两个时钟源应该不会有什么冲突了吧 ???

另外 看你的介绍 MCLK 的时钟频率 是可变的 吧,也就是说不能够使用固定频率的有源晶振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LCD 使用的是
PeriphClkIni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LTDC时钟

网友:
对于F429来说,他的LTDC时钟是用的SAI,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F429来说,他的LTDC时钟是用的SAI,要特别注意。

原来如此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