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AN] RL-CAN是不是一定要配合RL-RXT使用?

楼主(2017-10-18):
RL-CAN是不是一定要配合RL-RXT使用?,就是RL-CAN不能直接用于裸机

网友A:
这个RL-CAN里面有个动态内存分配的操作,是用的RTX的一些函数,目前只能用RTX了。

网友:
它的api函数需要用到信号量等,你想裸机都不行了

如果只是用动态内存分配的话则还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api函数需要用到信号量等,你想裸机都不行了

如果只是用动态内存分配的话则还有办法

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就是对那些使用到rtx的函数用其他rtos的api进行重定向

当然有些函数实现可能是rtx相关的,你可能要改写这些函数

网友(2018-03-02):
引用 网友A:
这个RL-CAN里面有个动态内存分配的操作,是用的RTX的一些函数,目前只能用RTX了。

ucos能用吗?

网友(2018-04-11):
其实rl-can是一个很简单的封装,只是让你可以收发而已,并没有什么高级玩意,你自己写一个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