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在窗口框架界面使用存储设备啊

楼主(2017-10-19):
例如在如图的界面,是用GUIBuilder创建的FrameWin界面,用当滑动Slider控件的时候,上面的最大值、最小值几个字一直在闪,虽然我知道要使用储存设备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将储存设备的代码添加在哪里,哪位大神可不可以上传个类似界面使用了储存设备的代码啊,我拿来参考参考,谢谢各位大佬,提前给各位大佬拜个早年了!!!

网友A:
直接将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就可以。

网友B(2019-01-22):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函数后面就可以。

汉哥,这样操作的话,会在每个窗口都自动使能存储设备吗?例如以下代码,如果我在CreateWindowInitPage()这个窗口里面,其中的按键控件触发的NOTIFICATION消息里面创建了新的全屏窗口,那这个新窗口以及它再往下级创建的窗口,都会自动使能存储设备吗?还是说需要每个创建窗口都需要添加一下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个函数呢?

void MainTask(void){
GUI_Init();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UC_SetEncodeUTF8();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        hWin = CreateWindow();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cbBK);
CreateWindowInitPage();
while(1)        {
GUI_Delay(5);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汉哥,这样操作的话,会在每个窗口都自动使能存储设备吗?例如以下代码,如果我在CreateWindowInitPage() ...

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我想把控件和文字都放在存储设备里,再统一发数据到屏幕上,存储设备的创建和GUI_MEMDEV_WriteAt这句最终的绘制到屏幕,应该放到WM_PAINT消息,还是INIT_DIALOG消息里呢,我在INIT_DIALOG里设置了一些控件的背景颜色、字体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控件和文字都放在存储设备里,再统一发数据到屏幕上,存储设备的创建和GUI_MEMDEV_WriteAt这句最终 ...

统一显示的话,可以使用三缓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统一显示的话,可以使用三缓冲。

汉哥,可以介绍一下三缓冲怎么使用吗?我只找到了WM_MULTIBUF_Enable(1);  这一行代码,用了之后,还是挺慢的。而且我在屏幕上显示了运行时间,38M左右的像素时钟,驱动1024*600的RGB565格式的屏幕居然需要460毫秒。使用存储设备和多缓冲我都试了,都很慢,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想在多级窗口上使用存储设备,现在想到的方法是背景界面做一个存储设备,然后覆盖背景的部分往存储设备上累积,这张图累积完成之后,一起往屏幕丢过去。有个疑问是: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的控件字体、颜色等等的设置,会同样绘制到存储设备中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汉哥,可以介绍一下三缓冲怎么使用吗?我只找到了WM_MULTIBUF_Enable(1);  这一行代码,用了之后,还是挺 ...

显示个图片需要要460毫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个图片需要要460毫秒?

是的。我微信号码是15062376679,方便的话,汉哥加我一下,我发视频给你。800*480的屏可以到50毫秒以内,1024*600的屏直接奔500毫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微信号码是15062376679,方便的话,汉哥加我一下,我发视频给你。800*480的屏可以到50毫秒以内, ...

这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估计哪里没整过,

另外你的板子应该是16位SDRAM,使用32位SDRAM的话,刷800*480图片仅需15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估计哪里没整过,

另外你的板子应该是16位SDRAM,使用32位SDRAM的话,刷800*480 ...

确实是16位的SDRAM。使用多缓冲的话,是不是需要在PRE_PAINT和WM_POST_PAINT消息里面分别加上MULTI_BUF使能和关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