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的mdk工程 关于浮点数莫名奇妙的问题。

楼主(2017-10-19):
设置为double precision。

    static double f1, f2, f3;
      f1 = 0.1f;
      f2 = 100.1f;
      f3 = f1 + f2;    //按道理应该是100.2

f3  得不到正确的值。看watch窗口等于  0.099999999.。。。。   这么简单的算式,居然都不行。。。 试了好几个工程都这样。莫名其妙。。。

楼主:
实验了下 用float是正确的  用double就不行。。。 莫名其妙。

之前实验exp() 老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莫名其妙

网友:
回头,我搞F7和H7了,我溜溜看,现在只能等其他懂的网友给你看看了。

楼主:
你手上f4的溜一个exp的值对不? 用软件仿真。。

网友:
我验证为:100.19999847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为:100.1999984756

你是定义为float还是double。 float是对的,但是double不行。 而且无论float还是double exp()函数都是错的,因为exp()的参数就是double,一旦强制转换成double就不行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仿真不行,实操可以。。。看来是mdk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 仿真不行,实操可以。。。看来是mdk的bug。

居然是这个原因,谢谢楼主告知

网友(2017-11-29):
我去原来还有这种事我也是用double仿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