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 EMWIN +FATFS碰到死机的情况

楼主(2017-10-20):
这个界面在定时器中扫描USB是否插入和拔出
但是插拔过程中,遇到会死机的问题。
拔出没有问题,插入的时候有时候会死机,跟界面的刷新频率有关系。页面的刷新函数放在了100MS的时基里。刷新频率做到500MS一次的话,几乎不会出现死机。但是BUTTON反应就很迟钝了
频率越快死机概率越大。

感觉插入U盘的时候,如果正在执行刷界面的操作,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之前做CAN触摸也越到了这个问题。

请教大神怎么加保护避免死机?

楼主: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是在EMWIN的定时器中执行USB插入拔出的扫描,如果检测到插入就挂载文件系统。

楼主:
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USB或者文件系统的中断优先级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USB或者文件系统的中断优先级太低?

做一个按钮,拔出的时候,先卸载了再拔,就跟我们电脑端一样,先删除U盘了再拔,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按钮,拔出的时候,先卸载了再拔,就跟我们电脑端一样,先删除U盘了再拔,安全。

你那样就不是热插拔了。。。。。。我已经找到问题了。创建界面以后马上刷一次定时器消息。这样就可以避免死机问题。之前是定时器没跟上。100MS执行一次就很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就不是热插拔了。。。。。。我已经找到问题了。创建界面以后马上刷一次定时器消息。这样就可以避免死机问题。之前是定时器没跟上。100MS执行一次就很稳定了。

热插拔跟移除设备没有关系,移除设备是为了防止拔出的时候还在操作U盘,导致U盘文件系统损坏。热插拔要建立在你没有操作U盘的时候拔,这种操作的时候直接拔掉,搞不了几次U盘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