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文件系统崩溃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sector << 9 ,SECTOR_SI

楼主(2017-10-22):
/* 此处存在疑问: 扇区个数如果写 count ,将导致最后1个block无法写入 */
                    Status =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sector << 9 ,SECTOR_SIZE, count);
                    //Status =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uint64_t)(sector) << 9 ,SECTOR_SIZE, count + 1);
这个地方改了吗,调试过程中大于16GTF卡调试时,sector << 9向上传递uint64_t类型会溢出,必需 (uint64_t)(sector) << 9这样写才正确执行。不然会导致文件系统崩溃,!!!!!!!!!

楼主:
有没有最新SD卡驱动?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手动修改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手动修改下了。

网友:
扇区个数 count ,还需要加1吗?

楼主:
加1之后,好像会多写进去1block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扇区个数 count ,还需要加1吗?

必须要加1,这个是个bug,没辙。
不放心,你使用每次写单个block,分批写即可。

楼主:
16G的TF卡,当里面存在的文件总大小 大于4G时(拷贝几个1G视频),再读写TF卡会有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G的TF卡,当里面存在的文件总大小 大于4G时(拷贝几个1G视频),再读写TF卡会有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