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小工具Graph问题

楼主(2017-10-23):
我在做一个实时波形监控设备,在GraphYT上绘制波形,裸跑没有OS,当用定时器实时的给Graph添加数值时,1ms添加一次,过一会画面就死了,波形就不更新了,跑到Handle_default里面了;
而当定时器设为5ms,向Graph添加数值,画面就不会死,到底是为啥?

网友:
估计是操作不过来卡死了。

楼主:
1ms不算快啊,我给F407设了168的CLK,不至于1ms就死了吧,好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操作不过来卡死了。

1ms不算快啊,我给F407设了168的CLK,不至于1ms就死了吧,好无奈啊

网友:
刚注意到,你用的不是emWin自带定时器。不能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你要在emWin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加。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更本无法同步,用法错误。
而且你GUI性能跟不上的,你1ms加一次,相当于波形区域1000Hz的刷新率,你觉得做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注意到,你用的不是emWin自带定时器。不能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你要在emWin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加。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更本无法同步,用法错误。
而且你GUI性能跟不上的,你1ms加一次,相当于波形区域1000Hz的刷新率,你觉得做的到吗。

感谢!
那我把添加数据的操作移到emWin的定时器里。
另外,GUI性能跟不上,是指硬件性能跟不上?还是emWin图形库性能跟不上啊?
我看到V5的例子里有示波器例子,示波器的采样频率应该更高啊?应该是us级别的吧,当然还没去看示波器这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注意到,你用的不是emWin自带定时器。不能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你要在emWin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加。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更本无法同步,用法错误。
而且你GUI性能跟不上的,你1ms加一次,相当于波形区域1000Hz的刷新率,你觉得做的到吗。

emwin自带的定时器真是感人啊,设置周期等于10,以为10ms能进一次WM_TIMER,后发现居然35ms才进一次,不过设置1000ms,这个倒是准时的,最后无奈,设置周期等于100ms,然后在进WM_TIMER后给Graph一次性添加数据100次,达到1ms/次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自带的定时器真是感人啊,设置周期等于10,以为10ms能进一次WM_TIMER,后发现居然35ms才进一次,不过设置1000ms,这个倒是准时的,最后无奈,设置周期等于100ms,然后在进WM_TIMER后给Graph一次性添加数据100次,达到1ms/次的效果了

F407的性能,刷新率还是有限的。只能整体刷了。

网友:
emwin 的刷新都是在GUI_Delay里面的,跟自己的timer没关系的。

你可以一次性的往Graph里面加入100个数据,然后等待在GUI_Delay里面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