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标文件的流图显示

楼主(2017-10-23):
int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ICONVIEW_Handle  hObj,const void  * pStreamedBitmap,const char  * pText);函数中的第二个变量为文件指针,该怎样使用,直接使用文件路径吗?支持什么格式的图标显示

网友:
楼主需要先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流位图章节,即第13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1. 流位图是用软件BmpCvt转换的,生成的是dta格式的文件。
2. 你可以将dta文件存储到任意外部的存储器。针对这个函数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你得将dta文件全部加载到SRAM或者SDRAM等总线方式的外部存储器,因为这个函数是直接读取的总线地址。
3  另外,使用这个函数前要先调用函数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