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这个是触摸屏飞点问题吧?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24):
我界面上有多个按钮,用笔尖按时没问题。用粗指头按时,按这个按钮可能另一个按钮响应,按压力度不一样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个是不是飞点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我现在的作法是,每几个ms采样一次,然后多个采样值排序,判断中间的值是否在一个范围内,在范围内就取出来做平均,不在就丢弃。

我看你们的例子,每次采样都是连续多次采,然后得到一个值。我的做法是每次采样只采一次,每几个ms采样一次,得到多个值。

网友:
是飞点,一般线性度差点的触摸板有这个问题。

防止飞点主要是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点,一般线性度差点的触摸板有这个问题。

防止飞点主要是这个函数:

网友:
头儿,你的程序是不是检测按下和松开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相差不远,就认为是一次按压有效?否则就当成飞点丢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儿,你的程序是不是检测按下和松开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相差不远,就认为是一次按压有效?否则就当成飞点丢弃?

有按下,移动和松手三个状态,飞点是在移动状态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