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按键检测

楼主(2017-10-24):
typedef enum
{
    KID_K1 = 0,
    KID_K2,
    KID_K3,
    KID_JOY_U,
    KID_JOY_D,
    KID_JOY_L,
    KID_JOY_R,
    KID_JOY_OK
}KEY_ID_E;

#define KEY_UP_K1        KEY_1_UP
#define KEY_UP_K2        KEY_2_UP
#define KEY_UP_K3        KEY_3_UP
#define JOY_UP_U                KEY_4_UP
#define JOY_UP_D                KEY_5_UP
#define JOY_UP_L               KEY_6_UP
#define JOY_UP_R               KEY_7_UP
#define JOY_UP_OK        KEY_8_UP
#define SYS_UP_K1K2         KEY_9_UP
#define SYS_UP_K2K3          KEY_10_UP
大家好,有个问题不太清楚,枚举定义的按键ID为什么不定义我例举的所有按键ID,而是定义其中一部分

网友:
你看的是那个程序,我们的是这样的。
#ifndef __BSP_KEY_H
#define __BSP_KEY_H
#define KEY_COUNT    10                           /* 按键个数, 8个独立建 + 2个组合键 */
/* 根据应用程序的功能重命名按键宏 */
#define KEY_DOWN_K1        KEY_1_DOWN
#define KEY_UP_K1        KEY_1_UP
#define KEY_LONG_K1        KEY_1_LONG
#define KEY_DOWN_K2        KEY_2_DOWN
#define KEY_UP_K2        KEY_2_UP
#define KEY_LONG_K2        KEY_2_LONG
#define KEY_DOWN_K3        KEY_3_DOWN
#define KEY_UP_K3        KEY_3_UP
#define KEY_LONG_K3        KEY_3_LONG
#define JOY_DOWN_U        KEY_4_DOWN        /* 上 */
#define JOY_UP_U        KEY_4_UP
#define JOY_LONG_U        KEY_4_LONG
#define JOY_DOWN_D        KEY_5_DOWN        /* 下 */
#define JOY_UP_D        KEY_5_UP
#define JOY_LONG_D        KEY_5_LONG
#define JOY_DOWN_L        KEY_6_DOWN        /* 左 */
#define JOY_UP_L        KEY_6_UP
#define JOY_LONG_L        KEY_6_LONG
#define JOY_DOWN_R        KEY_7_DOWN        /* 右 */
#define JOY_UP_R        KEY_7_UP
#define JOY_LONG_R        KEY_7_LONG
#define JOY_DOWN_OK        KEY_8_DOWN        /* ok */
#define JOY_UP_OK        KEY_8_UP
#define JOY_LONG_OK        KEY_8_LONG
#define SYS_DOWN_K1K2    KEY_9_DOWN        /* K1 K2 组合键 */
#define SYS_UP_K1K2        KEY_9_UP
#define SYS_LONG_K1K2    KEY_9_LONG
#define SYS_DOWN_K2K3    KEY_10_DOWN        /* K2 K3 组合键 */
#define SYS_UP_K2K3      KEY_10_UP
#define SYS_LONG_K2K3    KEY_10_LONG
/* 按键ID, 主要用于bsp_KeyState()函数的入口参数 */
typedef enum
{
    KID_K1 = 0,
    KID_K2,
    KID_K3,
    KID_JOY_U,
    KID_JOY_D,
    KID_JOY_L,
    KID_JOY_R,
    KID_JOY_OK
}KEY_ID_E;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即使按键电路不做硬件滤波,该滤波机制也可以保证可靠地检测到按键事件
*/
#define KEY_FILTER_TIME   5
#define KEY_LONG_TIME     100            /* 单位10ms, 持续1秒,认为长按事件 */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
typedef struct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uint8_t (*IsKeyDownFunc)(void); /* 按键按下的判断函数,1表示按下 */
    uint8_t  Count;            /* 滤波器计数器 */
    uint16_t LongCount;        /* 长按计数器 */
    uint16_t Long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uint8_t  State;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uint8_t  RepeatSpeed;    /* 连续按键周期 */
    uint8_t  RepeatCount;    /* 连续按键计数器 */
}KEY_T;
/*
    定义键值代码, 必须按如下次序定时每个键的按下、弹起和长按事件
    推荐使用enum, 不用#define,原因:
    (1) 便于新增键值,方便调整顺序,使代码看起来舒服点
    (2) 编译器可帮我们避免键值重复。
*/
typedef enum
{
    KEY_NONE = 0,            /* 0 表示按键事件 */
    KEY_1_DOWN,                /* 1键按下 */
    KEY_1_UP,                /* 1键弹起 */
    KEY_1_LONG,                /* 1键长按 */
    KEY_2_DOWN,                /* 2键按下 */
    KEY_2_UP,                /* 2键弹起 */
    KEY_2_LONG,                /* 2键长按 */
    KEY_3_DOWN,                /* 3键按下 */
    KEY_3_UP,                /* 3键弹起 */
    KEY_3_LONG,                /* 3键长按 */
    KEY_4_DOWN,                /* 4键按下 */
    KEY_4_UP,                /* 4键弹起 */
    KEY_4_LONG,                /* 4键长按 */
    KEY_5_DOWN,                /* 5键按下 */
    KEY_5_UP,                /* 5键弹起 */
    KEY_5_LONG,                /* 5键长按 */
    KEY_6_DOWN,                /* 6键按下 */
    KEY_6_UP,                /* 6键弹起 */
    KEY_6_LONG,                /* 6键长按 */
    KEY_7_DOWN,                /* 7键按下 */
    KEY_7_UP,                /* 7键弹起 */
    KEY_7_LONG,                /* 7键长按 */
    KEY_8_DOWN,                /* 8键按下 */
    KEY_8_UP,                /* 8键弹起 */
    KEY_8_LONG,                /* 8键长按 */
    /* 组合键 */
    KEY_9_DOWN,                /* 9键按下 */
    KEY_9_UP,                /* 9键弹起 */
    KEY_9_LONG,                /* 9键长按 */
    KEY_10_DOWN,            /* 10键按下 */
    KEY_10_UP,                /* 10键弹起 */
    KEY_10_LONG,            /* 10键长按 */
}KEY_ENUM;
/* 按键FIFO用到变量 */
#define KEY_FIFO_SIZE    1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KEY_FIFO_SIZE];        /* 键值缓冲区 */
    uint8_t Read;                    /* 缓冲区读指针1 */
    uint8_t Write;                    /* 缓冲区写指针 */
    uint8_t Read2;                    /* 缓冲区读指针2 */
}KEY_FIFO_T;
/* 供外部调用的函数声明 */
void bsp_InitKey(void);
void bsp_KeyScan(void);
void bsp_PutKey(uint8_t _KeyCode);
uint8_t bsp_GetKey(void);
uint8_t bsp_GetKey2(void);
uint8_t bsp_GetKeyState(KEY_ID_E _ucKeyID);
void bsp_SetKeyParam(uint8_t _ucKeyID, uint16_t _LongTime, uint8_t  _RepeatSpeed);
void bsp_ClearKey(void);
#endif

楼主:
我知道是那样的,但是我说的是按键ID的定义,为什么定义的是一部分,不是定义所有按键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那样的,但是我说的是按键ID的定义,为什么定义的是一部分,不是定义所有按键ID

网友:
这个枚举没用,删掉就好了,还有用它的那个函数,也要一起删掉。

所有状态在另一个枚举中进行了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