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WM_PAINT里画抗锯齿圆角矩形 会影响刷新速度?

楼主(2017-10-24):
在WM_PAINT里画抗锯齿圆角矩形 会影响刷新速度?

网友:
影响不大,这种绘制一般都比较快的。不放心的话,可以提前将其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调用。

网友:
我用F103试过,画抗锯齿填充圆和普通填充圆,速度确实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