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串口通信中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来查询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吗?

楼主(2017-10-24):
两个串口通信位于两个任务中,两个任务有可能优先级相同,那么这两个串口的定时器能使用同一个吗?会产生什么后果啊?

网友:
什么定时器,硬件定时器,还是RTOS的定时器,硬件定时器的话,每个定时器都有多个通道的。你可以使用CC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定时器,硬件定时器,还是RTOS的定时器,硬件定时器的话,每个定时器都有多个通道的。你可以使用CC中断。

我使用的是硬件定时器,看了例程,研究下cc中断的写法,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