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两个任务中的独立的两个串口通信能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吗?

楼主(2017-10-24):
两个不同的串口通信分别位于两个任务中,使用定时器来查询串口的接收数据,这两个串口能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吗?如果不能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
什么定时器,硬件定时器,还是RTOS的定时器,硬件定时器的话,每个定时器都有多个通道的。你可以使用CC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定时器,硬件定时器,还是RTOS的定时器,硬件定时器的话,每个定时器都有多个通道的。你可以使用CC中断。

我使用的是硬件定时器,看了例程,研究下cc中断的写法,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硬件定时器,看了例程,研究下cc中断的写法,谢谢帮忙~

你好,如果使用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来达到分别计时的目的,那我如何获取具体某通道的计数,如何清空某一通道的计数?具体实现的函数是什么?只查到了初始化不同通道的代码,但没找到不同通道计时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使用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来达到分别计时的目的,那我如何获取具体某通道的计数,如何清空某一通道的计数?具体实现的函数是什么?只查到了初始化不同通道的代码,但没找到不同通道计时的代码

参考我们FreeRTOS例子里面以中断方式结尾例子。里面有个bsp_timer函数,做了这个功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FreeRTOS例子里面以中断方式结尾例子。里面有个bsp_timer函数,做了这个功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好的,我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