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同样核心的不同库文件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0-24):
STemWin522_CM3_Keil.lib
STemWin522_CM3_OS_Keil.lib
STemWin522_CM3_IAR.a
STemWin522_CM3_OS_IAR.a
同样核心的不同库文件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STemWin522_CM3_Keil.lib           KEIL版本,不带系统,CM3内核
STemWin522_CM3_OS_Keil.lib    KEIL版本,带系统,CM3内核
STemWin522_CM3_IAR.a             IAR版本,不带系统,CM3内核
STemWin522_CM3_OS_IAR.a      IAR版本,带系统,CM3内核

还有个ot版本,就是带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