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打算做一个进度条,没有操作系统,怎么把循环i值传递出来?

楼主(2017-10-27):
这是一个把U盘中的图片导入到SPI  FLASH中的函数,我想把循环的i值赋值给进度条,但是没有操作系统,这个i值怎么才能传递出来呢?
目前烧写速度大概13秒左右完成。

u8 stdBMP_decode(u8 *filename,s32 *nFile)
{
    u8 res;
    u16 br;
    FIL* f_BMP;
    char FileName_group[15]="2:/";
    u16 temp;
    u16 i;

    temp=stufatfs.fileInfo[select1-1].fsize/4096;
    temp+=1;

    f_BMP=& f_bfile;
    MyStr_cat(FileName_group,filename);
    res=f_open(f_BMP,FileName_group,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0)
    {
        for(i=0;i<temp;i++)
        {
            memset(BMPpreadbuf,0,sizeof(BMPpreadbuf));
            f_read(f_BMP, BMPpreadbuf,4096,(UINT*)&br);

            W25QXX_Write(BMPpreadbuf,i*4096,4096);
            bsp_DelayMS(5);
        }
    }
    f_close(f_BMP);
  return res;
}

楼主:
我看了安富莱的进度条例程是定时器刷新的,但是我文件系统的话f_read读取位置指针是自增的,如果不循环的话我自己控制读取位置能实现吗?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看了官方例程已经搞定了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没有及时回复你。
将你的文件总大小设置为进度条的总数值,当前已经写入大小设置为当前进度条数值即可,你这里可以直接在这个函数里面调用进度条的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