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之设置十进制编辑模式EDIT_SetDecMode光标处花屏

楼主(2017-10-27):
在项目中需要在编辑框设置时间,可是用了编辑框的十进制编辑模式EDIT_SetDecMode,就会出现光标处花屏,非常奇怪,代码也没什么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吗??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DecMode(hItem,2017,2017,9999,0,0);
        //EDIT_SetText(hItem, "2017");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
        EDIT_SetDecMode(hItem,01,01,12,0,0); //月
        //EDIT_SetText(hItem, "01");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2);
        EDIT_SetDecMode(hItem,01,01,31,0,0); //日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3);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1);

不在光标处的都OK。

与键盘无关,因为初始化进去的时候,还没有调用键盘。

网友:
首先检测你的读像素问题,可以将emWin的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否有拖影。

楼主:
光标是开了的,光标一下显示全黑,一下全白,把数字都遮住了。

网友:
是类似鼠标箭头的游标,你使能下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修改RA8875的FSMC配置解决的。
好像是要适当加快FSMC的速度,不要太长的等待周期。

楼主(2018-06-08):
/* 配置FSMC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3;           /* 根据SRAM的最大速度进行调整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请问是加快哪个速度,调整到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 配置FSMC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去年的项目,楼主又回来了

你的FSMC配置已经很快,还是我前面说的,你把鼠标箭头显示出来,即在GUI_Init函数后调用:
GUI_CURSOR_Show(),手指在界面上面滑动,看看游标箭头是否有拖影。

网友(2018-09-28):
我之前遇到的花屏问题是改变keil的优化级别就OK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