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spi 速度设置 ?

楼主(2017-10-27):
请教下,spi 总线的速度设置对不对 ??

如下:

参数:scalingfacto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void SPI_ChangeRate(uint16_t scalingfactor)
{

    uint16_t tmpreg = 0;

    // Get the SPIx CR1 value
    tmpreg = SPI1->CR1;

    //clear the scaling bits
    tmpreg &= ~((uint16_t)(SPI_CR1_SPE));   // 清除 spe 位(禁止 spi 功能)

    tmpreg &= ~((uint16_t)(SPI_CR1_BR));   // 清除br波特率设置位  she

    //set the scaling bits
    tmpreg |= scalingfactor;   // 设置波特率

    // Write to SPIx CR1
    SPI1->CR1 = tmpreg;

    SPI1->CR1 |= SPI_CR1_SPE;    // 开启spi功能
}

网友:
看代码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没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很简洁啊,我也使用你的这个方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