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103的FLASH_SetLatency()

楼主(2017-10-29):
在配置103的RCC时,设置103的Latency是必须的步骤,库函数FLASH_SetLatency()就是干这个活儿的,查百度,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24—48MHz时,取Latency=1;48~72MHz时,取Latency=2,我一直在用Latency=1跑应用,因为之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现在的103片子性能比103刚出道的时候高了,FLASH存取速度快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一定余量的,标定的是比较稳定的数值,高的容易出错。

网友:
建议还是保守选择2.尤其是最后生产要上量的。
大多数时候是感觉不出来运行速度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