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EGGER推出可以解析主流编译器生成可执行文件的解析库ELFlLib,API函数简单,跨平台

楼主(2017-10-30):
这个库实现的功能就类似uC/Probe加载并解析MDK的可执行文件xxx.axf或者IAR的可执行文件xxx.out是一样的。
官方消息地址:消息地址

楼主:
而可执行文件在编译器执行流程中所处的位置如下:

网友:
有哪些用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哪些用处啊

我们不做一些调试类的PC端软件,基本用不上。像MDK或者IAR的调试状态信息展示,就是从可执行文件里面提取出来的,提取过程的解析就是这个库的作用。

网友B(2018-01-06):
用处很多,比如:
做烧录器的时候,上位机软件使用这个库,就可以直接解析并使用Keil烧录算法或IAR flash loader之类,免去自己support每颗IC或Flash的工作。

网友(2018-12-07):
这破烂玩意儿,linux都是开源的,libelf等开源库,他有什么优势要搞一个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