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直接引用中文的问题

楼主(2017-10-30):
如图,在程序中,直接引用中文字做字符串显示函数的参数,在看汇编时,使用了这样的存储方式

这个0xD0CFD5BF表示“空闲”时,使用的是什么格式的数据呀?

网友:
mdk里设置了什么编码,就用什么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里设置了什么编码,就用什么编码

MDK用的是V4.72,但编码是用的ANSI啊
好像能自动识别,转换成GB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