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F429驱动3.5寸的屏?

楼主(2017-10-30):
屏是8080接口.
1、请问 是否用FMC 去驱动即可?
2、可否使用stemwin?
3、和sdram 一起挂在FMC总线  会有什么影响,性能、稳定性?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1. 没问题,跟F407使用FSMC一样的。
2. 没问题,跟F407就一样了。
3. 一定要使用硬件版本3,务必,必须要。之前的硬件版本有总线bug。

另外你可以参考F429探索板子,也弄到LTDC接口就行,比如使用ili9341,9488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问题,跟F407使用FSMC一样的。
2. 没问题,跟F407就一样了。
3. 一定要使用硬件版本3,务必,必须要。之前的硬件版本有总线bug。

另外你可以参考F429探索板子,也弄到LTDC接口就行,比如使用ili9341,9488等,都可以。

请问下 怎么弄到LTDC接口呢.  我用的屏带的驱动是 HX8367.

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我找了下 stm32f429 discovery 官方 板子, 官方用的也是2.4寸 RGB接口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怎么弄到LTDC接口呢.  我用的屏带的驱动是 HX8367.

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我找了下 stm32f429 discovery 官方 板子, 官方用的也是2.4寸 RGB接口的屏.

看下你的这个 HX8367芯片支持RGB接口不。支持的话,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这个 HX8367芯片支持RGB接口不。支持的话,就可以的。

那应该不支持吧 ,我看的液晶 排线定义  ,就是DB0-DB17 ,然后没有R0 G0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不支持吧 ,我看的液晶 排线定义  ,就是DB0-DB17 ,然后没有R0 G0 什么的

这个得看原始手册,如果你的液晶屏板子已经定型了,那就用FMC总线吧。这种情况的话,感觉你用F429的意义不大了,用F407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