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void (* AA_pfSetPixelAA)(int x, int y, U8 Intens)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7-10-30):
在gui.h中的struct GUI_CONTEXT结构中的最后一项是
void (* AA_pfSetPixelAA)(int x, int y, U8 Intens)函数指针
看注释说是用来画单个像素点的。
但函数参数怎么是三个呢?除了坐标外,还有一个intens-强度? 是做什么的?
但关键是,看到程序中调用的语句中,好像只有2个参数啊,并没有第3个参数被调用。
文档中,也没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设置抗锯齿因子,支持数值1到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抗锯齿因子,支持数值1到6.

GUI_DrawCircle()画整圆的函数没有对应的抗锯齿的接口么?
GUI_DrawArc()还有GUI_AA_DrawArc()相对的呢
好像没找到整圆的对应的接口,看了下GUI_DrawCircle()的实现,好像最后是调用到Draw8Point()这个内部函数实现的,8点画圆法?
按说,应该也要有抗锯齿的吧。这个Draw8Point()最后也是调用 const tLCD_HL_APIList *pLCD_HL;这个来连续画小线段的
看另外的实现,是调用void (* AA_pfSetPixelAA)(int x, int y, U8 Intens);这个来实现的。这个应该是抗锯齿功能的画像素吧。但不知道用户能用的API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