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UIP协议栈 TCP/IP通讯

楼主(2017-10-31):
求帮助:stm32f103+dm9051方案实现TCP通讯,在调试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IP地址1在程序初次烧录后,可ping通,也可以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进行通讯;但是, 给设备重新上电后,IP地址1就不可用了,无法ping通,只能修改IP地址2,才可以通讯,重新上电后,重复上述想象,一直找不到问题根源,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DM9051 uIP协议栈.rar

stm32+dm9051源代码

网友:
没用过9051。

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种情况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就是你的程序中初始化外设的时候是否有涉及到延迟的处理,如果有的话,加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9051。

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种情况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就是你的程序中初始化外设的时候是否有涉及到延迟的处理,如果有的话,加大看看。

非常感谢,加了延时之后,确实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