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loader] 用于i.MX RT1050的flashloader也发布了^_^

楼主(2017-11-01):
论坛下载:
搞之前记得先看Doc文件里面的文档说明:

MfgTool2

网友:
这个只能下载到芯片内部Flash吧  不支持外部flas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下载到芯片内部Flash吧  不支持外部flash吧?

RT1050没有内部flash,就是下载到外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下载到芯片内部Flash吧  不支持外部flash吧?

这个工具其实主要是用作量产的,可以同时烧4块板子,支持自动识别

网友:
下载先保存待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T1050没有内部flash,就是下载到外部用的。

内部好像有96K flash吧

网友:
程序放到外部,调试仿真打断点是否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好像有96K flash吧

网友:
那个不是flash,是用于boot的boot ROM,不是让用户刷程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放到外部,调试仿真打断点是否会受影响?

看官方的说明是下载到内部RAM或者外部SDRAM进行调试的。直接调试外部flash的程序不知道行不行。有待后面手头有板子了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官方的说明是下载到内部RAM或者外部SDRAM进行调试的。直接调试外部flash的程序不知道行不行。有待后面手头有板子了测试下。

肯定可以的呀 因为mcu里面spi flash也是被影射为可寻址的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的呀 因为mcu里面spi flash也是被影射为可寻址的空间的

666,可以的话,还是很爽的。看他们的手册中,他们的意思是调试阶段在RAM或者SDRAM里面搞。
显然这种方式不适合单片机,RAM或者SDRAM中跑整个程序不能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运行的实际效果,之前我们的STM32版本还提供RAM中调试的例子,后来完全放弃了,不实用。
RAM中调试也可以,后期代码量小的话,可以选择外部flash的程序加载到内部RAM中运行。
而SDRAM的话,如果做LCD显存,就不可以使用SDRA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可以的话,还是很爽的。看他们的手册中,他们的意思是调试阶段在RAM或者SDRAM里面搞。
显然这种方式不适合单片机,RAM或者SDRAM中跑整个程序不能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运行的实际效果,之前我们的STM32版本还提供RAM中调试的例子,后来完全放弃了,不实用。
RAM中调试也可以, ..

哇啊偶,已经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可以的话,还是很爽的。看他们的手册中,他们的意思是调试阶段在RAM或者SDRAM里面搞。
显然这种方式不适合单片机,RAM或者SDRAM中跑整个程序不能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运行的实际效果,之前我们的STM32版本还提供RAM中调试的例子,后来完全放弃了,不实用。
RAM中调试也可以, ..

其他IDE我不清楚,用IAR的话,可以在代码运行前里面写个 __asm("BKPT #1"); 然后下载进去,attach to target, 继续往下跑,硬件断点什么的都完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IDE我不清楚,用IAR的话,可以在代码运行前里面写个 __asm("BKPT #1"); 然后下载进去,attach to target, 继续往下跑,硬件断点什么的都完美支持。

666,感谢告知这个好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他们不是支持外部flash的程序加载到内部RAM上面跑吗,这个需要做什么配置吗,看提供的例子里面没有这种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感谢告知这个好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他们不是支持外部flash的程序加载到内部RAM上面跑吗,这个需要做什么配置吗,看提供的例子里面没有这种方式的。

参考 i.MX MCU Manufacturing User's Guide里的plugin 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 i.MX MCU Manufacturing User's Guide里的plugin boot

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给力了

共同学习这个强大的怪兽

看MCUx Flashloader RM 里的第8章,到时觉得这里面对 QSPI Flash的烧写支持有黑科技加持,如此的简洁

网友:
感觉支持了也没啥用,QSPI Flash擦除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支持了也没啥用,QSPI Flash擦除太慢了。

量产的时候,新的FLASH芯片是不用擦的

网友:
此芯片必火

网友F(2018-01-30):
引用 楼主:
RT1050没有内部flash,就是下载到外部用的。

外部flash的程序怎么防止程序被读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部flash的程序怎么防止程序被读出来啊

批量可以设置加密的。无需担心。

网友G(2018-03-20):
怎么加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加密呢????

下载软件包,里面有个文档说明,里面有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软件包,里面有个文档说明,里面有写。

为什么里面没有cst工具相关的内容(文档中说用于加密的工具)

网友(2018-12-01):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JayHeng/nxp-sec-boot-ui,希望你们喜欢

网友(2023-11-13):
Thanks for yoy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