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reeRTOS的开启硬件定时器

楼主(2017-11-01):
我在FreeRTOS中开启了硬件定时器TIM3,系统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了,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斑竹快出现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刚顾上回复你的问题,开启硬件定时器是不会造成进入硬件异常的,我看下你的创建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刚顾上回复你的问题,开启硬件定时器是不会造成进入硬件异常的,我看下你的创建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
我是用STM32CubeMX生成带FreeRTOS的代码,OS的配置如图片,只有一个LED闪烁的任务,然后开启了TIM3,TIM4,而TIM5作为SysTick的基础时钟
操作系统的配置,CubeMX默认的配置,没有改动:

CubeMX配置的资源,就开启TIM3和TIM4,其他都为空

NVIC的配置,重点是TIM3和TIM4的优先级,一个是2,一个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刚顾上回复你的问题,开启硬件定时器是不会造成进入硬件异常的,我看下你的创建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

TIM3和TIM4的中断服务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3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3);
  /* USER CODE BEGIN TIM3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4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4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4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4);
  /* USER CODE BEGIN TIM4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4_IRQn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刚顾上回复你的问题,开启硬件定时器是不会造成进入硬件异常的,我看下你的创建函数和中断服务程序。

斑竹,搞定了,是我没有打开TIM的中断,我以为CubeMX生成代码时,会自动打开定时器,后来发现需要手动打开: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