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用户反应RL-FlashFS创建的文件数有限,多了就不行,这里批量测试创建2000个文件

楼主(2017-11-02):
现在测试的SD卡.
板子:STM32-V6
SD卡 class4
==============================
配置:

结果没问题:

楼主:
开发板:STM32-V4。
NAND :  海力士
NAND测试要特别注意。
因为开发板的NAND容量比较小,容量128MB,使用函数fformat格式化的时候,会格式为FAT16格式,从而限制了FAT目录下可以创建的文件数是512。此时可以使用fformat重新格式化为fat32,发现格式化基本都失败了,加上RL-USB后,模拟U盘,在电脑端格式成功了,测试2000个文件也没问题了。
下面是fformat默认格式化的效果:

重新格式化为FAT32。

问题得到解决。

==============================
配置:

结果,2000个文件,打开都没有问题。

打开最后一个文件,写入的数据也没问题:

网友(2018-06-01):
引用 楼主:
开发板:STM32-V4。
NAND :  海力士
NAND测试要特别注意。

这个 必须加RL-USB才能格式化为Fat32吗?

网友A(2018-09-2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没用到RL-USB,不能格式化成fat32,现在最多只能创建512个,删除了几个文件也不能创建新的文件了。
请问怎么才能创建子目录以突破512个文件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没用到RL-USB,不能格式化成fat32,现在最多只能创建512个,删除了几个文件也不能 ...

格式化函数fformat可以选择格式为FAT32,实际测试没效果,你可以试试你那里

网友B(2019-08-22):
eric,您好!
      请问下V4的flashfs最大能支持几个G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您好!
      请问下V4的flashfs最大能支持几个G的sd卡

正常是32GB。

网友C(2020-11-02):
引用 楼主:
开发板:STM32-V4。
NAND :  海力士
NAND测试要特别注意。

这个.csv文件写入数据有特定格式么 有没有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sv文件写入数据有特定格式么 有没有参考资料

此贴例子的命令7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1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例子的命令7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