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位机数据采集

楼主(2017-11-02):
想用F4来采集数据,然后上位机接收处理,但是uart速率慢了 想用usb来做 不过对这方面不了解 ,有大佬做过吗 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这个需要你熟悉一个上位机,上位机的USB库可以使用WinUSB或者libUSB均可,通信方式一般选择bulk。

如果你用的USB2.0全速,即速度12Mbps,实际测试速度也就500KB/S - 1MB/S,其实并不比串口的最高速度快,以F4为例,串口最高速度可以设置为5.25Mbsp,而配置为8位过采样,可以设置为10.5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这个需要你熟悉一个上位机,上位机的USB库可以使用WinUSB或者libUSB均可,通信方式一般选择bulk。

如果你用的USB2.0全速,即速度12Mbps,实际测试速度也就500KB/S - 1MB/S,其实并不比串口的最高速度快,以F4为例,串口最高速度可以设置为5.25Mbsp,而配置 ..

好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这个需要你熟悉一个上位机,上位机的USB库可以使用WinUSB或者libUSB均可,通信方式一般选择bulk。

如果你用的USB2.0全速,即速度12Mbps,实际测试速度也就500KB/S - 1MB/S,其实并不比串口的最高速度快,以F4为例,串口最高速度可以设置为5.25Mbsp,而配置 ..

串口的速率可以这么高 但是误码率很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