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RA8875的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7-11-02):
我现在芯片用的是STM32F207+LCD驱动RA8875,系统是UCOS2,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我做的产品在上电时,有时屏幕只显示一半,需掉电一断时间上电后才能恢复,如果掉电马上就上电,还是只显示一半。有碰到过的朋友或知道怎么解决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FSMC配置后以一个延迟时间的设置,你那里加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配置后以一个延迟时间的设置,你那里加大看看。
这个延时是这样的:
/* 配置LCD控制口线GPIO */
        LCD_CtrlLinesConfig();
        /* 配置FSMC接口,数据总线 */
        LCD_FSMCConfig();
        /* FSMC重置后必须加延迟才能访问总线设备  */
    Delay(20);
以下为延时函数:
*********************************************************************************************************
*        函 数 名: Delay
*        功能说明: 初始化LCD
*        形    参:nCount 延时计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uint16_t TimingDelay;
    while(nCount--)
    {
      for(TimingDelay=0;TimingDelay<10000;TimingDelay++);
    }
}
请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还有这个地方不知道设置对不对: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8;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8;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2;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延时是这样的:
/* 配置LCD控制口线GPIO */
        LCD_CtrlLinesConfig();
        /* 配置FSMC接口,数据总线 */
.......

FSMC直接使用我们103的配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直接使用我们103的配置就行。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软件都是按照103的配置来的,就是偶尔上电出现一半黑屏的情况,而且要下电等一会,光MCU重新上电都不行,必须的液晶屏重新上电。切换界面,黑的那边永远都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软件都是按照103的配置来的,就是偶尔上电出现一半黑屏的情况,而且要下电等一会,光MCU重新上电都不行,必须的液晶屏重新上电。切换界面,黑的那边永远都是黑的。

降低下PLL的时钟看看。

网友(2023-05-2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几乎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