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使用双缓冲

楼主(2017-11-02):
请问一下,emwin使用双缓冲的时候,缓冲区的地址是不是要连续的才可以?我现在分给双缓冲的内存已经大于双缓冲所需要的buf大小的,不过这一块内存当中,两个buf之间有32个字节是固定的内容,我不希望能够改变,但我发现emwin 发生LCD_X_SHOWBUFFER命令时,发现它会把前面一个缓冲区的结束地址后的下一个地址为当前显示视频RAM地址,而这刚好改变了我32个字节里面固定的数据了,请问emwin双缓冲地址不连续能这样用的吗?

网友:
双缓冲的话,建议就用存储设备就行。

楼主:
额,那分给多缓冲的内存是不是得连续的?我现在两个缓存之间有一段内存是不能给gui用的,发现这样给GUI用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分给多缓冲的内存是不是得连续的?我现在两个缓存之间有一段内存是不能给gui用的,发现这样给GUI用出现问题。

不连续的话,以我们的底层驱动为例,好几处地方要修改,稍有些麻烦。实现上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连续的话,以我们的底层驱动为例,好几处地方要修改,稍有些麻烦。实现上也是可以的。(2017-11-03 10:18)嬀/color]
我现在在LCD_X_SHOWBUFFER命令里面重新调用LCD_SetVRAMAddrEX重新改变显示视频的地址,发现显示还是数据还是有部分错误,而且滑动界面时图标的跳跃感比较明显,是不是还要改些什么?能提供一些思路吗?感谢?

楼主:
有人会吗?各位大牛,一个礼拜搞不掂,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会吗?各位大牛,一个礼拜搞不掂,心塞~·

就是存储设备凑合用就可以了,你这个用双缓冲价值不大,得上三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