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附件 attachment=undefined 问题

楼主(2017-11-04):
[现在解决了]又现一经典问题,attachment=undefined ……

楼主[sup]#[/sup]更多

网友(2012-03-30):
问题
phpwind
解决
修改
服务器

服务器

关注该话题
    [li]帖子:2301[/li][li]被关注:19[/li]
关注后,最新的话题内容将显示在我的话题代码
服务
附件
缓存

                                                                                   保存

    [blockquote]系统提示:关于phpwind产品的学习与交流已经迁移到阿里云论坛,请访问这里:https://bbs.aliyun.com/fourms.php?m=bbs&cateid=403                     [/blockquote]
                        phpwind8.7 最新版的,上传附件,插入后显示为 p_w_upload=undefined
    一、关于配置
    php.ini upload_max_filesize = 100M
    后台附件设置为rar 100000zip 100000pdf 100000  (单位kb)
    现有两个附件,
    其一28M,上传正常
    其二43M,上传出现p_w_upload=undefined。
    按照下面帖子:
    http://www.phpwind.net/read-htm-tid-1296705.html
    发现,我的 js\breeze\core\base.js 相应位置代码是:
    script.src = Breeze.path + mod.replace('.', '/') + '.js?v='+runVerson;
    这个应该是官方修正过的吧???和上面的帖子不一样啊!!!然后清理缓存,所有缓存都更新了一下,缓存库也全部清理了一下。重启服务器。
    结果还是不行
    继续,测试下,换台服务器,配置php.ini及后台设置相同,结果这一台竟然只能传20M的,大于20M就p_w_upload=undefined了,看来这还和机子有关。
    继续测试:
    我改了下php.ini post_max_size这个值,改成post_max_size = 100M,然后重启下apache,就!!!

    一种解决办法,不一定适合所有场合哈
    总结:

    修改附件上传大小限制,需要改三个地方:
    1. php.ini中将upload_max_filesize 改大,如upload_max_filesize = 100M
    2.  php.ini中将post_max_size 改大,如post_max_size = 100M
    3. 后台附件大小限制相应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