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64点采样数据通过插值到80点

楼主(2017-11-05):
项目上只需要求基波有效值,
之前一直想着怎样把80点每周期的采样数据变换到64点,以方便用FFT计算。80点是录波要求每周波的最小点数,不能砍价。
其实对于精度运算,64点足够了。
突然想到为何不直接采样64点,用于FFT计算精度,然后把64点通过插值到80点用于录波文件的上传呢?
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可行,硬汉哥可有插值的良方?

网友:
80点是最小点的话,为什么没有采用128点的,另外现在基波频率是多少,还有用的多大采样率。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交流过一次。

楼主:
用128点如果完全实现整个录波功能将耗费108K的内存,心疼的牙痒痒,因为目前内存已经将近192K了,所以又想起来怎样能在录波点上做文章了。

楼主:
基波频率50HZ,故障的时候会掺入各种杂七杂八的谐波量,后来想,如果人为的把64点插成128点的波形,即便精度达到要求了,会不会有违录波功能的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波频率50HZ,故障的时候会掺入各种杂七杂八的谐波量,后来想,如果人为的把64点插成128点的波形,即便精度达到要求了,会不会有违录波功能的初衷?

效果不好。还是想办法把内优化下,弄个128点的好。